关于功率因数与瓦时的疑问!

楼主(2008-09-08):
一台水泵,如果改良功率因数的话,那么瓦时值是变大还是变小?

WH=UI*功率因数*h,如果以这公式来计算的话,是变大,这似乎与原意相违背。那么实际WH是应该变小,但是是如何得来的呢?不解!!!望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
一台水泵,如果改良功率因数的话,那么用瓦时表测量瓦时值是变大还是变小?

WH=UI*功率因数*h,如果以这公式来计算的话,是变大,这似乎与原意相违背。那么实际WH是应该变小,但是是如何得来的呢?不解!!!望前辈指教!!谢谢!!!

是否跟瓦时表所显示的瓦时值有关系?其值是否并非公式上的WH?

网友A:
1。负荷不变,有功功率不变。

2。由于功率因数变大,因此I值相应地变小。但是I*功率因数保持不变。所以WH也是不变。

楼主:
对:漏电马达 关于

1。负荷不变,有功功率不变。

2。由于功率因数变大,因此I值相应地变小。但是I*功率因数保持不变。所以WH也是不变。

内容的回复:

如果WH值不变,那我们用电量(度)也不变,那改良功率因数的作用是什么呢?改良功率因数不是可以更省电吗?

网友B:
楼主理解错了,功率因数提高只是提高效率。

楼主:
对:陈二诚 关于

楼主理解错了,功率因数提高只是提高效率。

内容的回复:

呵,理不清呢!!设备要求提高功率因数,是可以省电吧?别人跟我说电表的WH会变小,但我理不清那是什么个关系,觉得也应该是会变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漏电马达 关于

1。负荷不变,有功功率不变。

2。由于功率因数变大,因此I值相应地变小。但是I*功率因数保持不变。所以WH也是不变。

内容的回复:

如果WH值不变,那我们用电量(度)也不变,那改良功率因数的作用是什么呢?改良功率因数不是可以更省电吗?

改良功率因数的作用是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如发电机,电缆,电动机等的效率;另因减小了无功电流,使总电流减小,也就使线损减小,起到一定的节电作用.

网友D:
提高功率因数,不会降低本企业的有功电耗,只能为电力公司节电,可以在不增加发电(供电系统)功率的前提下,增加电力系统的负载容量。

提高功率因数,可以为本企业节省无功电费。根据电力公司的相关规定,企业的功率因素低于0.9时,企业应当交纳无功罚金,功率因素高于0.9时,企业可以得到奖励金。

网友E:
功率因数提高了,电流也相应变小了!

网友F:
            直流WH计算公式WH=UIh

           交流WH=UI*功率因数*h     对于同一个负荷来讲,当你改变他的功率因数的同时,他的电流值会因功率因数的增大而减小,但是他的乘值不变(交流的计算要用矢量)。也就是说WH值不变。当然这是工作在理想情况下。

           那么既然WH不变,为啥还要改变他的功率因数,那就要说说他在非理想情况下工作的情形(也就是我们的工作现场)。打字太慢,只说说结果:当电流值减小后,消耗在输电线路中的电压降也会减小(同时消耗在输电线路中的WH值也会减小),负载上的电压值就会增大,从而提高了负载的功率。          比方说,你用500度电使一台水泵抽了500方的水,当功率因数提高后能抽550方,那么你会不会动心呢?你会怎么选择。

         还有电力计费的问题。消耗在你的入户电表以前的输电线路中的WH值,由谁买单呢?当然是电力部门,他的奖励就是要你提高功率因数以减小消耗在输电线路中的WH值,从而···············································

网友G:
功率因数高了,线路上的损耗小了,根据公式P=根号3*UICOSA知道,当COSA增大,功率不变时,I会减少。

网友H:
减少无功损耗,电机的效率提高了

网友I:
功率因数升高负荷电流降低所以有功功率减少,当某一负载功率因数由0.6升至0.9那它的电流肯定比原先降低因此P=UICOSΦ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J:
对:bayvb 关于

一台水泵,如果改良功率因数的话,那么用瓦时表测量瓦时值是变大还是变小?

WH=UI*功率因数*h,如果以这公式来计算的话,是变大,这似乎与原意相违背。那么实际WH是应该变小,但是是如何得来的呢?不解!!!望前辈指教!!谢谢!!!

是否跟瓦时表所显示的瓦时值有关系?其值是否并非公式上的WH?

  您喜不喜欢看图文并茂的解释?您看了这种方式的解释会不会感觉很容易理解?

的回复:

网友J:
上面的帖子打丢了仨字儿,重新发一次图片:

网友K:
9楼的回复很好,如果企业功率因数改良的好,企业的供电质量会提高,企业肯定会受益的。

网友L:
17楼已经讲香很清楚了,负荷不变,电机消耗的有功功率不变,COSΦ提高了,线路的电流减少了,损耗就会减少,功率因素提高0.9以上供电部门会有一定的奖励,低于0.9就要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