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混乱不堪的接地系统

楼主(2008-09-08):
我厂成立已经有八九年,其中设备的增加,投入不断扩大。但随即而来的问题又大大增加。保护系统的混乱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变压器房一律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但到了车间里面,就各种各样的保护。有接零保护,有接地保护。有的电柜把零线和地线后再打地极进行保护。各种各样形式都有。就是不敢使用漏电保护器,因为怕使用漏电保护器后开关就不能再打上去。这样的保护系统真令人担忧。已经有不少人被电过。
上图是配电房的简图。
下图是各式各样的接地。

楼主:
各位做工控的朋友,请说说你们对这样的接地系统有什么看法?或者谈谈自己厂或公司里面的接地系统。

网友A:
好象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B:
呵呵,TT,TN都有,搞五湖四海啊!是够乱的,那位高人的杰作?

网友C:
1、看变压器中性点有工作接地;

2、三相四线制PEN零线有重复接地;

3、所有用电设备金属外壳必须保护接零PEN;

4、大型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不但要保护接零PEN,而且要求同时重复接地,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以为是“保护接地”,以为是“TT系统”;

网友C:
5、就是说在TN系统,设备外壳要采用保护接零PEN,也有要求重复接地的;

6、现在用电总是在总配电箱处将PEN零线重复接地,在拉出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三相五线制TN-C-S供电;

7、这样设备外壳要采用保护接零PE,大型设备外壳也有在保护接零PE的同时要求重复接地的;

8、这样的TN-C-S供电方式,可接入漏电保护器,接线时保护零线PE不得进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N必须进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N不能再重复接地;

网友D:
    和我们厂差不多。

都是初期规划不当的结果,只顾眼前,没有长远规划。

我们厂现在电缆走线都是个问题咧~       前段时间还找人去找电缆,这里一条那里一条。   做电缆沟都不好做。

楼主:
请教刘工,我们的配电柜这样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和我们厂差不多。

都是初期规划不当的结果,只顾眼前,没有长远规划

网友C:
你对你的系统工作接地、保护接零、重复接地等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有什么不妥???

楼主:
请教刘工,我们的配电柜这样接是否有问题?我看完全没有接漏电保护器。

网友C:
“配电柜这样接是否有问题?我看完全没有接漏电保护器完全没有接漏电保护器。”

1、配电柜即接零,又重复接地,没有错!

2、因为你的系统是TN-C 三相四线供电系统,没有接漏电保护是正常的,有的接了漏电保护也是错误的,不是跳合不了闸,就是不动作;

3、你的系统在用电配电箱以下,用五线制供电,实行TN-C-S方式,在末级实现漏电保护最好!

网友F:
下图1好象是保护接地,应该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也可以用在很小的容量系统中,且农村电网中用这样的.楼主的公司应该不行.如果是TN-C-S进来的可以

图2应该是TN-C加重复接地.应该可以.

图3好象没有保护?

有条件还是改TN-S,或TN-C-S

网友G:
很多厂的接地还不如呢

网友F:
最好用TN-S,然后三级配电两级保护.

网友F:
我们要求,TN-S三级配电两级保护,一机一闸一箱一保护.

网友H:
我不知道这样接有什么问题····但是应该只有tn-c和tn-c-s的供电方式吧···很多厂都是这样的方式··

网友H:
当中违反了tn-c-s的规则····

网友I:
朋友;现在有很多厂矿都是这样的,注意区分重点,安全使用。因为现在的安全接地制试都不是绝对的

网友J:
乱七八糟,偶是一点也看不懂!

什么接地,接零,偶完全没有概念

偶只知道,偶家有两相和三相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