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系列输入接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FX2N的输入端都是低电平有效的,和西门子等一些PLC都不一样,说明书介绍用NPN的传感器做输入,那PNP的传感器能用吗?

网友A:
可以用的,不过麻烦点。你可以把PNP的信号输出线和-24V分别接工作电源为DC24V(继电器)的+和-,然后把一组常开信号接入就可以了。

楼主:
http://www.szxingdong.com/fa1.asp?id=321 这是厂家的做法,我看接线有问题,外部的-24V怎么和PLC的+24V接在一起,

楼主:
这是兴东的解释,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样接的,看了就奇怪

网友B:
呵呵;

NPN的可以直接用,PNP需要转换;

楼主:
我明白了,PNP也可直接用,那位知道NPN NO常开在没感应时是0V还是24V,我觉得是24V

网友C(2008-12-16):
在接上阻抗负载后,PNP在没感应时,输出0V,NPN型在没感应时,输出是24V

网友D:
楼上的对

网友B:
三菱的用PNP输入是需要上拉电阻的;直接输入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E:
PNP输入接中间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PLC输入点了。哈哈

网友F:
买个信号转换器吗?这样做比较简单些

网友G:
用PNP传感器时通过控接中间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转换极性接PLC输入点了。

网友H:
可以,三菱在电路板上有个跳线,可以更改漏型或源型。说明书上有解释

网友I:
下拉电阻要仔细选,另外程序上还要对信号取反

网友J:
又学一招!

网友I:
按上图方式可以实现PNP开关和NPN输入型设备的连接,就可以将PNP开关用在FX2N的输入上.

网友K:
7楼的图不错,这样的话NPN和PNP可以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