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 31 面板与变频器 通信线的接法

楼主(2008-09-08):
不知那位知道 ATV 31 面板与变频器 通信线的接法,有图吗,我想做一条15米的,行吗?

楼主:
最好能发个接线图上来,谢谢.

网友A:
这个比较难找,你找一根通信线,然后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RJ45   :  4 DB  5 DA  7 10V  8 0V

9针   :   7 DB  3 DA  6 10V  4 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J45   :  4 DB  5 DA  7 10V  8 0V

9针   :   7 DB  3 DA  6 10V  4 0V

网友D:
当距离较长时,10V电压可能会衰减以至影响给面板的供电,此时可考虑外加10Vdc电源

网友E(2010-11-07):
我的9针232以用485转换模块分别为:CH1,CL1,CG1,V+1怎么和RJ45的线连接啊?接多台又怎样接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