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样通过电台连接s7-200

楼主(2008-09-08):
主站一个电台与工控机通过串口连接,4个从站都是1个电台连一个s7-200,用组态王做上位机软件,请问在组态王里面怎样定义s7-200?还有s7-200里面要编通信程序吗?谢谢了!

网友A:
数传电台与组态王

数传电台是数字式无线数据传输电台的简称。即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数字调制解调、具有前向纠错、均衡软判决等功能的无线数据传输电台。区别于模拟调频电台加MODEM的模拟式数传电台,数字电台提供透明RS232接口,传输速率可达19.2Kbps,收发转换时间通常在100—500mS之间(最好的小于10mS),具有场强、温度、电压等指示,误码统计、状态告警、网络管理等功能。
无线数传电台作为一种通讯媒介,与光纤、微波、明线一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它提供某些特殊条件下专网中监控信号的实时、可靠的数据传输,具有成本低、安装维护方便、绕射能力强、组网结构灵活、覆盖范围远的特点,适合点多而分散、地理环境复杂等场合。在很多专网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组态王通过数传电台与设备通讯时,由于数字电台作为透明RS232接口,故在组态王中无须对电台进行定义。

组态王通过电台通讯的使用注意事项:
1.电台设置
⑴ 电台须设置为“半双工”方式(类似于RS485);
⑵ 收/发可以使用同频(同一个频点),也可使用异频(不同频点);当使用异频收/发时被叫方(子站)的收/发频率须与主叫方(主站)的频率对调;
⑶ 尽量减少“收发转换时间”(如果可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