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过电台连接s7-200

楼主(2008-09-08):
主站一个电台与工控机通过串口连接,4个从站都是1个电台连一个s7-200,用组态王做上位机软件,请问在组态王里面怎样定义s7-200?还有s7-200里面要编通信程序吗?谢谢了!

网友A:
很好搞的,跟用PLC直接连接工控机道理上是一样的,不需要另外写程序,电台参数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B:
太过高深,不晓得

网友C(2008-12-03):
应该用opc吧,WinCC和S7-200,电台通讯就是这样的

网友D:
一样,不过要看电台的实际速率与校验位等,切干扰其他设备

网友D:
PPI,自由口,MODBUS 以太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