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85BYGH201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是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08-09-08):
85BYGH201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是多少比较合适?对频率的占空比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网友A:
关键是要看你要用到多少。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你的需要用到多大起动频率,根据需求选电机,如果没有合适的电机说明你的设置的起动频率偏高,要适当调整,然后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