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8-09-08):
为什么直流发电机电枢绕组中的电势是交变的,而电刷上的极性却是恒定的?

网友A:
因为直流电机的电刷和机械换向器(又叫整流子)相互作用,起到了绕组电压、电流的极性转换或反电势的整流作用。

网友B:
交流的有相位差啊,可以励磁的,支流没有啊。

网友C:
支持一楼说的。看看直流电机的结构,如果你把励磁的极性交换一下(南北极),发出的电的正负极也就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