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循环使用

楼主(2008-09-08):
最近编写一个程序,要不断的重复使用,我想有把重复的程序设置成子程序,调用着用,但是觉得还是麻烦,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实现循环功能的·!

楼主: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可以用循环指令ROR,循环结束NEXT指令。

楼主:
你说的是FOR和NEXT指令吧,我看了,谢谢你哦!

楼主:
对:freesky 关于

不懂

内容的回复:怎么不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freesky 关于

不懂

内容的回复:怎么不明白了?

楼主:
FOR和NEXT指令,等你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C(2008-10-21):
是FOR和NEXT指令

网友D:
要看你用的什么PLC

有的可以用宏程序

有的是自己做的功能块

如果做成子程序之类的可以使用指针等功能

for next 是循环指令

不是用于调用的

网友E:
没说明是什么程序呀??

网友F:
可以用FOR 循环指令呀!循环使用指定的那一部分程序呀!这样又简单又省事!

网友G:
循环使用和重复使用可是俩会事,要区别对待.

楼主:
谢谢大家对于此项问题的关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