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0与Y1

楼主(2008-09-08):
最近使用台达伺服与台达PLC,实现位移控制,不是很清楚Y0和Y1,哪个是脉冲的次数,哪个是方向,怎么用?

楼主:
请诸位帮帮忙哦!

网友A:
Y1是脉冲的次数

网友B:
要看你如何接线,接dir的是方向,接pulse的是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要看你如何接线,接dir的是方向,接pulse的是脉冲数。

你的意思是说,要看PLC的Y0、Y1接到伺服的具体哪个位置上了!

网友B:
就是,硬件确定以后,软件予以配合。

网友B:
伺服上对应的接线端子,到底是脉冲还是方向,要通过伺服内部的参数设定来定义;当然不改变内部参数就是默认定义,对应一种常用的接线方式。

网友C:
y0是脉冲,Y1是方向

网友D:
晕倒,方向是不是任意Y都行啊。。。

楼主:
不是的,不是任意的Y都可以的。

网友E(2008-10-09):
台达的好像是Y10.Y11是脉冲吧

网友F(2011-03-29):
自己定哪个为脉冲输出就是了,不要一时一个样

网友G:
Y0 接 伺服的 PULSE(43脚)  Y1接 伺服的SIGN(37脚)  COM接伺服的COM-(45脚)  短接伺服的VDD(17脚)和Pull-hi(35脚)

Y0 Y1是一对,Y2 Y3是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