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送电时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08):
    在厂里大修期间遇到的奇怪的现象,经过如下:当时给高压侧送电,在送电的时候,低压侧的控制回路的指示灯全部闪亮了2,3下。注意,只是给高压侧送的电,低压侧的进线开关没有闭合,而且高压侧的送电严格按照规程来,没有问题,送电之前也都遥测过绝缘,也都放电了。在指示灯闪亮后,请教过车间主任,然后把高压侧断电,把送电顺序重来一遍,一切正常。

PS:怀疑是感应电,但是,为什么会闪亮2、3下。

     怀疑是直流屏反送电,但是,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而且直流屏是给高压控制柜的控制回路供电。

请教工控的高人解惑。

在PS:小弟是新人,很想深入的研究神秘的电气,但是现在很迷茫,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望高人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高压电气本人经验有限,希望能有高手帮你。

网友B:
你的高压线   与你的低压线  有垂直 交叉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感应的
以前低压停电后   所有的信号灯  微亮

网友C:
然后把高压侧断电,把送电顺序重来一遍,一切正常     低压侧的控制回路的指示灯又都全部闪亮了2,3下了吗

网友D:
.这种情况确实有些难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把高压侧断电,把送电顺序重来一遍,一切正常     低压侧的控制回路的指示灯又都全部闪亮了2,3下了吗

不是,只是第一次的时候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高压线   与你的低压线  有垂直 交叉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感应的
以前低压停电后   所有的信号灯  微亮

据我所知没有垂直交叉的地方。不过还是谢谢飓风同学给的答案。

网友E:
低压侧的接地电阻合格吗?还有高压开关的三相同期性做过吗?还有低压侧的控制回路的指示灯是电容降压的吧。

网友F(2008-10-21):
你的指示灯是LED的吧。这种灯受感应容易亮。

网友G:
请教过车间主任,然后把高压侧断电,把送电顺序重来一遍,一切正常。
从前也没有过???????? 这是你当时的一种错决。不可能的一种事。

网友H:
呵呵,你操作时有没有雷电发生或整个电力系统有没有产生过电压之类的波动。

网友I:
直流地与交流地焊接在一起,指示灯的0端压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