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设设备请汇川给方案??

楼主(2008-09-08):
现有如下要求:

    变频器启动,运行一段时间A后,接着停止一段时间B,停止时间B到达以后再重复运行A时间,又停止B时间;一直重复运行,直到停止;
要求A及B两时间可以设定(参数能设定就可以),并且变频器运行速度可以用电位器调节;

请汇川工程师帮帮忙.

楼主:
怕说地不明白举例说明:

 变频器启动运行10S后,停止5S,接着再运行10S,又停止5S,如此循环;但是两个时间可以用参数设定更改,并且速度可以用电位器调节;

楼主:
怎么没人复我啊??

网友A:
一般需要外加一个控制器

楼主:
没有人帮忙只好自己动手试啦!还好找到了办法省了不少钱;

用汇川的变频器,频率源采用简易PLC功能,然后第一段PLC运行速度也就是多段速一采用AI1给定,第二段PLC速度为零,分别设置两段PLC的时间就可以了;简单好用对我来说关键省钱;

该系统的难点是速度需要模拟量给定,刚好汇川的多段速零的给定方式灵活.

网友B:
 这个如果有外部PLC控制很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