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片式真空泵原理和维护

楼主(2008-09-08):
旋片式真空泵是利用转子和可在转子槽内滑动的旋片的旋转运动以获得真空的一种变容机械真空泵。当采用工作液来进行润滑并填充泵腔死隙,分隔排气阀和大气时,即为通常所称的油封旋片真空泵。无工作液时,即为干式旋片真空泵,将另页介绍。

        在油封旋片真空泵中,国内习惯上称皮带传动的为旋片式真空泵,而把泵与电机直接连接或用联轴器连接的称为直联旋片真空泵。在每种泵中,又有单级和双级之分。在单级泵中,由于选用的结构形式和参数不同,泵的极限压力和用途也不同。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结构较简单,使用方便,能从大气压力下起动,可直接排人大气,偏心质量较小,维护简便,双级泵的极限压力为6×10-2~l×10-2Pa,一种单级泵可达4Pa左右,另一种单级泵为50~200Pa左右。

        自1909年盖德(W.Gaede)发明旋片泵并取得德国专利,1936年又发明气镇泵,1941年取得专利以来,旋片真空泵得到广泛应用和不断完善。60年代末,国际上出现了提高转速,直联的小型化趋势,70年代初出现了直联系列产品,到80年代初,又推出了改进的系列产品,有多种可供用户选配的附件,可以保护泵,或保护环境,泵本身结构也有改进而使可靠性提高。

        在泵的结构方面,为了能在停泵时防止返油,有的设有能自动切断油路的止回阀,有的设有进气通道截止阀,有的为了能在泵开气镇运转突然停电时自动切断气路来保持泵口处于真空状态而设有油泵和控制结构。在附件方面,有消雾器、气味过滤器、阻挡碎玻璃等杂物用的人口过滤器、灰尘过滤器、蒸汽凝结阱、化学阱,有控制泵温以提高水蒸气抽除率和保护泵的温控水量调节阀。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推出了油过滤器、能监视油温、油压、油质等的电子显示器,甚至可以与计算机联结,进行自动控制,采用强制润滑和风冷,使泵的连续工作入口压力达10kPa,甚至更高,同一台泵的适用范围因而更大。

        双级旋片真空泵,可以广泛用于冰箱、空调机、灯泡、日光灯、瓶胆生产和电子、冶金、医药、化工、滤油机、印刷机械、包装机等工业,可作为扩散泵、罗茨泵、分子泵等的前级泵,供电子仪器、医疗仪器等配套和实验研究应用。由于直联泵没有皮带摩擦的粉尘的污染,体积小、重量轻、材料节约、功能日趋完善,更被广泛推广应用。

一、抽气原理与结构

    旋片泵,它有偏心地装在定子腔内的转子及转子槽内的两个或数个旋片,转子与泵壳内表面或相切或相交,转子带动旋片旋转时,旋片借离心力(有的还有弹簧力)紧贴缸壁,把进排气口分割开来,并使进气腔容器周期性扩大而吸气,排气腔容积则周期性地缩小而压缩气体,借气体和油的压力推开排气阀排气,从而获得真空。见图一。双级泵由二个单级串联而成,进气压力高时,一般大中型泵,二级可同时排气,进气压力低时,气体由高级排人低级,然后再排出泵外。

    由于泵是利用吸气容积的变化来抽吸气体的,其名义抽速可按吸气的几何容积来设计计算。

二、气镇原理与结构

    由于真空泵的抽气过程是一压缩过程,故当有水蒸气之类的可凝性气体时,如果在排出泵腔前达到其饱和蒸汽压力,则会凝结在油中,使泵油乳化变质,润滑密封性能变坏,凝结物在吸气腔中还会重新变成气态,使真空度降低。据介绍,当含水超过50%时,还会破坏润滑性能,造成频繁换油和浪费。国外经过了十八年的研究,发明了气镇泵。其原理是,排气腔的压力是由空气分压力和蒸汽分压力二部分组成的,只有当二者之和足以克服排气阀的大气压力和弹力时,才发生排气。气镇阀的作用,是在排气发生之前向泵的排气腔充入一定量空气,以降低排气压力中的蒸汽分压力,当它低于泵温下的饱和蒸汽压时,即可随充入气体排出泵外,而避免凝结在泵油中。另外,当密闭泵口运转时,已混入油内的可凝性气体的凝结物或气相就会溶于油中的物质,又会在泵腔内从油中逸出,这时如果开气镇工作,也可抽除一定量的可凝性物质,从而起到一定净化作用,延长泵油的使用期。真空泵油较贵,货源亦有限,因此合理使用气镇有着大的经济意义。

    在结构上,气镇阀有一逆止阀,防止排气时油、气从气镇孔排出,气镇量设计成可调的,可获取不同气镇极限压力,气镇阀的开启便于移到泵外的合适位置,可实现远距离操作。气镇阀微量渗气时可降低噪声,还可作为停泵时的放气阀用,来避免或延缓停泵返油。

    气镇量与泵的几何抽速、掺气级的几何容积、气镇孔大小、间隙大小有关。气镇极限压力与泵的不气镇极限压力和油路设计有关,与气镇量有关。

习惯上有“油浸式”和“油封式”之分。前者指泵体浸在油箱中的,它的优点是:许多要求气密的部位和零部件都可借助于油来密封;便于设置防止停泵返油机构;便于设置气镇辅助油路,使之提高气镇性能,也可使泵在较高入口压力下工作更可靠。目前最大抽速已达70L/s。其余的称为“油封式”,取意是只把排气阀浸在油中。用油把排气口密封起来。

    按照转子偏心的位置分,义有所谓正偏心与侧偏心之分。偏心在正上方的叫正偏心,在侧面的叫侧偏心。侧偏心的优点是:油位较低,油量可较少,停泵返油较少,起动功率和配用功率可较小;排气阀检修、维护较方便。注意装配工艺宜采用竖装法。对于正偏心结构,装配可采用倒装法,利用转子自重找正装配位置。

    对于双级泵,高低二级转子的连接方法和支承方法也有不同:一种是四个支承,叉式连接;另一种是二支承。键连接传动。在二支承结构中,低级转子多为带内孔的结构,也有用高级转子中壁一侧轴颈延长作为低级转子的。如果低级转子外径与高级转子相同,采用正槽不穿轴形式时,转子外径与缸镜之比d/D=b应有较大值。采用正槽穿轴形式时则可取较小b值。此时转子一端开槽而另一端带凸缘。也有人采用高低二级取不同的b值,不同的缸径和转子直径的做法。或采用侧偏旋片槽的结构形式。由于选用结构不同,泵的拆装也不一样,用户必须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以防损坏泵。

    对于高级转子,凡高速直联结构,考虑动平衡影响,宜采用实心形式。对于低速泵,转子较大时,为减轻重量,宜采用空心形式。

    转子有整体、整体加穿轴、拼

网友A:
真是一篇很好的说明书。

网友B(2009-02-17):
看到后受益匪浅呀!学习了!

网友C(2009-03-20):
资料很全面,谢谢提供。

http://www.remyvalve.cn

网友D(2010-05-24):
想看更全面的真空泵信息,请点击www.yzj.cc

网友D:
气动隔膜泵是一种新型输送机械,是目前国内最新颖的一种泵类。采用压缩空气为动力源,对于各种腐蚀性液体,带颗粒的液体,高粘度、易挥发、易燃、剧毒的液体,均能予以抽光吸尽。

气动隔膜泵其有四种材质:塑料、铝合金、铸铁、不锈钢。隔膜泵根据不同液体介质分别采用丁晴橡胶、氯丁橡胶、氟橡胶、聚四氟乙烯、聚四六乙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安置在各种特殊场合,用来抽送种常规泵不能抽吸的介质,均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一、气动隔膜泵适用场合

由于气动隔膜泵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在世界上隔膜泵自从诞生以来正逐步侵入其他泵的市场,并占有其中的一部分。如:喷漆、陶瓷业中隔膜泵已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其他的一些行业中,像环保、废水处理、建筑、排污、精细化工中正在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并具有其他泵不可替代的地位。气动隔膜泵的优势在于:

1、由于用空气作动力,所以流量随背压(出口阻力)的变化而自动调整,适合用于中高粘度的流体。而离心泵的工作点是以水为基准设定好的,如果用于粘度稍高的流体,则需要配套减速机或变频调速器,成本就大大的提高了,对于齿轮泵也是同样如此。

2、在易燃易爆的环境中用气动泵可靠且成本低,如燃料、火药、炸药的输送,因为:第一、接地后不可能产生火花;第二、工作中无热量产生,机器不会过热;第三、流体不会过热因为隔膜泵对流体的搅动最小。
3、在工地恶劣的地方,如建筑工地、 工矿的
废水排放、由于污水中的杂质多且成分复杂,管路易于堵塞,这样对电泵就形成负荷过高的情况,电机发热易损。气动隔膜泵可通过颗粒且流量可调,管道堵塞时自动停止至通畅。
4、另外隔膜泵体积小易于移动,不需要地基,占地面极小,安装简便经济。可作为移动式物料输送泵。
5、在有危害性、腐蚀性的物料处理中,隔膜泵可将物料与外界完全隔开。
6、或是一些试验中保证没有杂质污染原料。
7、可用于输送化学性质比较不稳定的流体,如:感光材料、絮凝液等。这是因为隔膜泵的剪切力低,对材料的物理影响小。
二、气动隔膜泵工作原理
1、压缩空气为动力。
2、是一种由膜片往复变形造成容积变化的容积泵,其工作原理近似于柱塞泵,由于隔膜泵工作原理的特点,因此隔膜泵具有以下特点:
(1)隔膜泵泵不会过热:压缩空气作动力,在排气时是一个膨胀吸热的过程,气动泵工作时温度是降低的,无有害气体排出。
(2)隔膜泵不会产生电火花:气动隔膜泵不用电力作动力,接地后又防止了静电火花
(3)隔膜泵可以通过含颗粒液体:因为容积式工作且进口为球阀,所以不容易被堵。
(4)隔膜泵对物料的剪切力极低:工作时是怎么吸进怎么吐出,所以对物料的搅动最小,适用于不稳定物质的输送
(5)隔膜泵流量可调节,可以在物料出口处加装节流阀来调节流量。
(6)隔膜泵具有自吸的功能。
(7)隔膜泵可以空运行,而不会有危险。
(8)隔膜泵可以潜水工作。
(9)隔膜泵可以输送的流体极为广泛,从低粘度的到高粘度的, 从腐蚀性得到粘稠的。
(10)隔膜泵没有复杂的控制系统,没有电缆、保险丝等。
(11)隔膜泵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移动。
(12)隔膜泵无需润滑所以维修简便,不会由于滴漏污染工作环境。
(13)隔膜泵泵始终能保持高效,不会因为磨损而降低。
(14)隔膜泵百分之百的能量利用,当关闭出口,泵自动停机,设备移动、磨损、过载、发热
(15)隔膜泵没有动密封,维修简便避免了泄漏。工作时无死点

网友E(2010-07-19):
隔膜泵写的不错,收藏了。谢了楼上的

网友F(2012-07-04):
计量泵管道泵“在水资源日趋短缺的环境下,海水淡化是个实用的解决方法。” 钱崝说,目前海水淡化的成本价约为8元/立方米,并非市场上的最高水价。据其测算,2012年到2015年中国海水淡化泵的市场总计约为14亿元,这对国内水泵厂商来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市场。

  天相投顾机械行业研究员张雷称,南方泵业在海水淡化泵领域具有快速响应和性价比高的优点,其产品有望在海水淡化市场逐步替代国外同类产品。

网友F:
管道泵计量泵 在今年的德国法兰克福阿赫玛展览会(ACHEMA)上,凯士比公司将首次展示Movitec VCl浸入式泵。这种立式多级离心泵可为机床输送冷冻剂、冷凝液和润滑油,还可用于工业循环系统、冷却水回路、冲洗机械和一般应用处理中的增压系统。
      为了有效覆盖可能的流量和扬程,新型Movitec VCI拥有五种不同尺寸和不同的级数;最大流速为每小时27立方米,最大排出扬程为250米,可泵送的流体温度范围为-20至+120 摄氏度。
      泵组安装于集液槽之上,其水力部分浸入到泵送介质中,而电机则采用干式安装;最大浸入深度为732毫米。该设计方案融合了潜水泵和干式安装泵/电机组的优点,节省了空间。由于体积最大的部件位于集液槽之内,减少了所需管道和阀门的数量,降低了成本并有利于达到最理想的排放条件。
      该泵可安装空腔体,确保了进水部件可接近集液槽底部的紧密接触及所泵送流体的正常循环。水力优化不锈钢节段式多级泵壳和叶轮保证了产品的高效节能,并降低了运行成本。此外,该产品的散热量极小。
      新型Movitec VCI的紧凑结构、易于更换的集装式机械密封和少量泄露流体的自动回槽系统,使其维护便捷,使用寿命长。
      正常情况下,该泵组使用IE2标准电机。如有需要,也可使用IE3电机,或利用变频器运行泵组。那将提高系统效率并获得能够满足实际需求的流速。加药装置

网友G(2014-01-18):
真空泵首选淄博希伦特真空泵http://user.qzone.qq.com/17109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