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波动的解决办法,急。。。!

楼主(2008-09-08):
有一台西门子的变频器,在给定5HZ运行时,在用PC监控发现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变化很大,请教解决办法!急

网友A:
可能是干扰引起模拟量输出变化,加电容滤波或者接地试试

网友B:
恩,应该就是干扰,先做一下接地吧

网友C:
PC监控发现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变化很大?监控的是数字量?

网友D:
应该是干扰,做好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屏蔽,可以解决,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E:
变化有多大?先采用屏蔽线接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