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表不转

楼主(2008-09-08):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单相电表不转甚至反转

网友A:
电表因质量问题不转,甚至会反转。现在市场上很多这样的质量差的电表。我们厂的新宿舍就换过一批。

网友B:
楼主是想偷电吗?别再动这脑筋了。

网友C:
你这问的问题好怪呀。

网友D:
知道这个原理也是好事,但不要用于不法用途:

反转:把电流线圈或者说电压线圈反接可以实现

不转:调速磁阻装置(叫啥学名呢?忘记了哈),可以实现

网友E:
量程选的太大了也不会转(准确的说是转 但你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