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伺服报A039故障

楼主(2008-09-08):
我这有台西门子系统,上电后6SN1118显示A039报警,不知哪位修过这个故障,请告之,谢谢

网友A(2009-04-17):
我这也有一个1118报a039故障  请教大哥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B:
我这边帮您看看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C:
你可以看看功率模块与控制模块是不是匹配,按以前的经验控制卡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 执行复位或上电
- 检查控制模块插接功率模块是否正确

网友E(2009-07-21):
这个毛病有可能是更换模块之后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