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

楼主(2008-09-08):
偶公司一台ABB软起动器,手动启动后不停的自动重启(间隔几秒钟),,电流在0--300间波动,请各位给讲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复位键是否始终在使能位置。

孙13295415863

网友B:
软启动器没用过,等待大伙回答。

楼主:
没人再指点一下么?

网友C:
关键看你的图纸,辅助触点是否参与控制,辅助触点的组态是否正确

网友D:
看你的控制电路什么样的??

网友E:
如果是电机故障,不会自动重启。

关键看你辅助触点是否参与控制,辅助触点的组态是否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控制电路什么样的??

网友G:
就应该是那样的

关键看你的图纸,辅助触点是否参与控制,辅助触点的组态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软起动器更换主板后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