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起动器

楼主(2008-09-08):
偶公司一台ABB软起动器,手动启动后不停的自动重启(间隔几秒钟),电流在0--300间波动,请各位给讲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楼主:
软起停人气低啊!那位给讲一下。

网友A:
是哪个型号

网友A:
是哪个型号 guji

网友B:
软起停不是主题啊?我现在了碰到一个软起的问题啊?PCB板上有路触发的电阻烧坏了,不知道可控硅有没有坏?那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据本人的维修经验,一般来说,触发电路损坏,可控硅好的可能性不大,况且可控硅的好坏你是可以测出来的呀

网友D:
几秒钟时间有没有规律性,没有规律性,检查启动端子有没有连接好,控制柜内有没有时间继电器,估计是控制线路有问题,从启动端子查找入手.看看控制板供电电压有没有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