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变频器负载方式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们用的是富士Multi系列变频器,2.2KW。
将变频器参数F37设定为1  定转矩负载时,变频器频率是4.37HZ,输出电压是68V左右,监视电流为7.3A。
50HZ时输出电压是386V,电流降到4A左右了。
将参数改为3 2次方递减转矩特性,自动节能运行,变频器运行在4.37HZ,输出电压是28V左右,监视电流
为1.54A。50HZ时输出电压210V,监视电流降还是1.59A,基本上没有什么变。

楼主:
用前一种方式时,变频器运行在4.37HZ总是过流报警。改为第二种方式时,变频器不报警了,但是我们用的是变频电机额定电压是380V,满功率时长期工作在200V的电压时,有损电动机的寿命吗?

网友A:
这是220V单相变频器吗!!!

楼主:
不是,380V,50HZ的变频器。

网友B:
重要的是电流,只要电流小于额定就没问题。

网友C:
呵呵;在50HZ时基本上是不能节能的;

网友D:
 50HZ时200V电压转速低吗

楼主:
转速没有测过。

节能不节能不是重点,主要是在低频率时变频器不报警了。这样工作对变频电机寿命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