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EB F0变频器多段速的速度值在哪个参数中设置?

楼主(2008-09-08):
求教KEB F0变频器多段速的速度值在哪个参数中设置?

网友A:
我有KEB F4 ,F5 的说明书

楼主:
KEB F0的比较老,看来知道的人不多!

楼主:
终于知道了一点:

KEB F0中有个F参数组,F0参数相当于选择多个菜单,F0选择不同值时可以定义不同的参数组。其中模拟量调试时必需在F0为0时调整。然后多段速时要把F0设为1-6,然后R19的值对应于各个速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