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变频器的控制信号可以直接接电压信号?

楼主(2008-09-08):
哪些变频器的控制信号可以直接接电压信号?就是说比如运转信号,多段速信号的接通是用DC24V电压控制,而不是用开关控制?

网友A:
任何品牌都可以接受电压控制信号,但通常是DC5V、10V,你的DC24V有点麻烦。

网友B:
他说的是控制信号啊。我接触的好像都说不能加电压信号,我估计有些可以,但没有试过,下次找一个试试看

楼主:
我知道的有KEB 和丹佛斯的,但这两种都比较贵!

网友C:
任何品牌都可以接受电压控制信号,但通常是DC5V、10V,使用DC24V给定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品牌都可以接受电压控制信号,但通常是DC5V、10V,使用DC24V给定的少。
根本没有看清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