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脉冲输出控制

楼主(2008-09-08):
最近刚学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控制PLSY指令的脉冲输出和脉冲停止。我把控制条件断开伺服怎么还是不会停下来?

网友A:
当需要停止时,试试把脉冲输出量设为零

楼主:
谢谢,我也试把脉冲输出量为零,还是一样伺服电机有输出,请哪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B:
控制条件断开后脉冲输出以减速方式停止!多年测试得出!

网友C:
呵呵;如果PLC停止输出脉冲,伺服还在转的话,就是伺服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D:
如果PLC停止输出脉冲,伺服还在转,应该是低速运转吧,是伺服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E:
支持四楼的说法,那样应该是伺服的问题

网友F:
你这样试一下

LD X1

DLSPY K2000 K3000 Y0

X1断开Y0失电

双轴的要用步进程序了

网友G:
一定是侍服器设定不正确,都没有脉冲了还转?你就不要用脑子去想一样,哈哈,我也是菜鸟一个!

网友H(2008-10-08):
用万用表实际测试下伺服输入脉冲端子还是否有电平?仅供参考,不对请指正,TKS!!!

网友I:
你自己好好看下程序吧~

看下你设置的参数吧。以上你说的不够祥系我们怎么回答你。

把你这次试验的方案发过来一下我帮你看下吧~

ysjgkdn87@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