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一点的单相变频电源

楼主(2008-09-08):
大家好··我家乡的电网电压极其不稳定··我想问下各位工控朋友···有什么好一点的单相输出的变频电源·或者你用过的·认为不错的列子···我要求在5.5kw这样的功率····谢谢了

网友A:
你用个UPS不就行了吗?

网友B:
不知你要求的参数是哪些,我的经验用磁饱和稳压器最耐用.

楼主(2008-10-19):
你指的是变压器的那种类型的稳压器吗??我有一个·它标的3000w,不知道是否达得到这个参数呢·如果使用的用一个1000w的单相电机,水泵来的·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利用?更安全·这个是全自动稳压的·佛山出的·97年的老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