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楼主(2008-09-08):
都知道AB的东东产品质量很好,但是价格很贵,谁能说出来AB为什么好?比如PF700变频器

网友A:
PF700变频器 ?好是有比较的,我公司一直使用AB的产品.效果很好.

大家用了说好才是好!

网友B:
PF700的机器经常炸模块 ,一台PF700-55KW的机器一坏就是炸模块,因为驱动板就在模块上面,所以一 炸板子就报废了,AB售后维修就要20000元,也太贵了

网友C(2008-10-19):
AB变频调速器对电压环境的要求较高,所以比较容易炸模块,售后服务价格比较高.

网友D:
在变频方面他的不如三菱

网友E(2008-11-19):
引用 网友D:
在变频方面他的不如三菱

和三菱不是一个档次!都是高端的:PF700只有ABB的ACS800可以相提并论,西门子的6SE70性能上也没PF700好!三菱主要是低端还可以……

AB的PF4系列变频器可以三菱拼一下,从价格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