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短路环断了,请问怎样修复?谢谢!

楼主(2008-09-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不贵,换交流接触器。贵的话问厂家买短路环

网友B:
简单方法:用1.5平方铜线做个环就行。

网友C:
用氧焊焊,不过对技术要求高了点,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D:
请详细说说做法

网友E:
找一个旧铁芯,更换掉铁芯。

网友F:
如果修的话费用还不如买一个便宜

网友G:
找一个相匹配型号旧接触器,更换掉铁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找一个相匹配型号旧接触器,更换掉铁芯。

同意。

网友I:
同意找旧的铁芯更换,人工成本也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