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监控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们公司最近装了一套监控系统用的是VIGI一体化球机。其中有个车间安装了4台球机。分别是第1通道---第4通道。可第4通道的球机遇到了问题,即球机有图象但不能控制。查线路正常,球机地址正确,SW1地址设置最后2位是11,(因为是第4个通道)。SW2波特率设置是000101(我们用的是2400波特率,PELCOD)。控制室里的硬盘录象机设置协议是。。。。通道:1、协议:PELCOD-1、地址:1(默认的)、波特率:2400、数据位:8(默认)、停止位:1(默认)、校验:无(默认)。可就是不能控制。于是我们把地址1修改为4,(因为是第4个通道的球机)可是修改好以后还是不能控制还遇到个怪现象,前3个通道都不能控制,于是恢复到地址1的设置。。。查RS485先接线正常,球机处量电压信号有变化。球机自检也正常,打电话去厂家他们说设置问题可不知道到底那里设置错误了。。。。求助做视频的高手

网友A:
最好找厂家来确定.

网友B(2009-11-10):
监控画面显示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