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关于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08-09-08):
我今天在工厂的时侯遇到了一个比较为难的问题想向大家请叫一下。我把电接点压力表装在油管上,同时调好了上限压力和下限。用来测油路的压力。(电接点的线是接到PLC上的)我打开油泵,油路压力上升,当压力超过上限时,PLC没有输入点亮。(强调压力以过上限)。在压力以过上限的情况下我把油泵关了,压力慢慢变小。当压力下将还没有过上限的时候,PLC有了输入点。我百思不解想请叫一下。

注:接线是正确的,而且接线和油泵没有关系。

网友A:
你先不要用油泵调节电接点压力表,你用手动的方式,试一试PLC输入处是否有输入指示。

网友B:
输入间加一继电器试试看

楼主:
刚开是好的

网友C:
电接点压力表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D:
支持JSSW的观点检查一下电接点压力表触点是否接触不良 ?

网友E:
应该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F:
支持楼上的意见!或者换个压力表试下。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换了4个压力表的情况下,终于好了.谢谢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G:
技术问题快问技术中心http://www.mc-saic.com/caption_3.asp

网友H:
支持4楼的看法,换一台试一下.

网友I:
接触不量。你可以在达到上限的时候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J:
大哥,你用的压力表报警点在那先搞清楚,例如0-0.6mbar,报警点设在0.1上,看看是高报警,还是低报警,建议你在程序上在报警点处加个非

网友K:
先检查一下压力表在安装时有无泄漏 最后再检查系统设置 基本上这种问题压力表泄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L(2008-12-09):
换了四个才好?质量真是没的说

网友M:
今后装的时还是要试表的压力

网友N:
你的压力表触点有问题,你换一个压力表吧。要不你先用线短接试一下,信号是不是正确。

网友O:
检查一下所用的电接点的性质,上限、下限,还是下限、下下限或是上限、上上限的组合,联系控制方式选用不同组合的电接点压力表,再查查电接点的容量是否符合控制回路的要求(如不符合,则因加装中间继电器)。

网友P:
服了 ,楼主换了4台压力开关才好使了,产品的质量也太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