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70密炼机液压站问题

楼主(2008-09-08):
我车间一台F370密炼机,卸料门打开后会自己慢慢掉下去,换了一只调压阀后还是老毛病,请教各路高手。

网友A:
换液压阀,查油缸是否串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大哥,说的仔细一点

网友B:
换液压阀,查油缸是否串油.请问是那个公司,我在密炼干过

网友B:
有液压图吗?

楼主:
对:拿电笔的 关于

内容的回复:有液压图。

楼主:
 现有7台F370密炼机,2台F270密炼机。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估计是压力不能保持,如果有兴趣可以共同探讨jsqjxhb@163.com

网友D:
这种问题不难吧

             卸压应该是阀的问题了

网友C:
       是的,检查一下液压部分

网友E:
压力不能保持,检查下阀O形圈,管路是不是老化

网友F(2008-11-19):
应该是阀的问题

加一个保压阀吧

网友G:
同意楼上啊,看看整个油路和控制回路啊

网友H:
有没有用到比例阀呢   QQ:450617666

网友I(2009-02-05):
肯定是氮气保压的问题

网友J:
估计是缸体内部密封件不好,导致缸漏,内部串油(气)了

网友K:
应该是缸体的内部问题,解体后就清楚

网友L:
西安锦程振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业研发生产振动机电一体化产品及振动设备测控仪器

详情请登录 www.jczdkj.com

网友M(2010-10-21):
看样子这个问题比较早了吗,不知用的谁家液压站。不过一般来说,打开后应有缓冲和到位两个位置,如掉到缓冲位再升起,应为旋转油缸上溢流阀内密封圈损坏,如一直下落考虑换向阀中位保压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