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咨询,logix5000安装完之后连上plc,ip前显示黄色问号,详情见正文

楼主(2008-09-08):
已经ping过plc地址123.229.4.71,通讯正常

电脑地址设置123.229.4.112,网关设置,ok,没有和其他设备冲突的问题

rslinx安装ok

rsnetwork也ok

使用这个软件1年了,以前安装好都没这样的问题,这次就不行了

特别低级的错误我都看了都没问题,ok

和同事一起研究了一下也没结果

哪位大侠给个方向,小弟再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谢谢先。

网友A(2008-10-21):
刚刚接手了一个项目,软件也才刚装上,有可能也会碰到。

先顶一个再说、

网友B:
IP模块显示正常吗

rslinx能访问cpu吗

不行

如果方便,全重装算了

?

网友C(2009-03-31):
你的通信途径没有建立.

网友D:
在运行,,中 ,,输CMD,,然后拼IP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