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调试单独块

楼主(2008-09-08):
将一个大型程序打开,将其中的单独FB1下载到PLCSIM中,可监视程序时却发现程序无法运行,绿色的亮条只是常亮,不闪烁,程序运行条件不满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OB1中有调用吗?

楼主:
请教如何将子程序块调入,运行并调试?

网友B:
当然不行了,必须下载CPU

网友C:
在OB1中用CALL FB1就可以了
梯形图在左侧指令栏下面有程序调用指令吧,记不清了

网友B:
仿真,你就当作是现场一样,按步骤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好像也不能单独下载FB1,OB1也必须在下载进去吧,单独的没有试过...

网友B:
他用的是仿真,CPU不下载没法运行的

网友D:
在OB1中单独调用该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