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炼机液压站问题

楼主(2008-09-08):
F370密炼机主机卸料门打开后会自动慢慢掉下去,刚换过一只调压阀,但还是老毛病,请各路液压专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液流阀问题

网友B(2008-10-14):
如果管路无泄露的话,检查一下液压回路的通路,看哪个阀门有可能会卸压.

网友C(2009-07-01):
我公司前天也出现这问题了,还没解决呢,请前辈指点

网友D:
控制开启用的电磁阀吗,可能有内漏,换只试下

网友E(2010-01-16):
密炼机主机卸料门打开后无法返回,请各路专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F(2010-06-22):
我搞自动化的,看到客户有一个巴掌大小,方形的液压油缸,不知有没有专业名称,在哪能买到?请指教

网友G(2010-09-01):
一直用东西顶着换向阀还动?如不动,有可能换向阀未回中位,换向阀内弹簧坏,也可在程序上改一下,即开下料门时换向阀一直得电。

网友H(2011-09-15):
龙翔客栈:A检查调压阀,是否有地方泄压,B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检查回油管道;C检查电机是否有压力;都检查没有问题,那么只有清洗液压站了,一般只有这几个原因的,别的没什么。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I(2011-10-16):
卸料门下降,我想知道液压图,卸料门微微下降属于正常,要根据卸料门的阀的机能,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