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型电缆挤出机由整流子电机改为变频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6月份时候,电缆厂的一台90型挤出机的电机因过载烧毁了,原因是没关闭水循环阀门。电机是三相整流子异步电动机,40KW的,85A,厂家急着生产,问我能改变频的吗,我一口答应了。(干过几个小活,欠缺现场实践经验)配了一台y、4极45kw的电机,55KWG/75P的国产变频器,改造完开机运行,空载正常,加热两小时后,开机加速到5hz左右,报加速中过电流,调整加速 时间后,开起来了,启动电流很大,变频器显示130--140A,料一出来,电流下来了,27HZ时候,机器正常工作,电流在75A左右,运行了几天,但只要换完模芯在加热后,机子就很难开,电机在低频高扭矩启动,温度很高,又加了一个轴流风机,又过了一个月,又起不了,变频器过流保护,怀疑电机的事,输出电缆在电缆沟短路了,又换了25m2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又调整到150A,这一下就拉起来了,各项电流很正常,好高兴呀!好景不长,十来天,今天上午开机好的,下午怎么也开不起来了,我在3.5HZ运行了7--8分钟,显示  电流130---128A,电流变化不明显,也能挤出料来,操作工说机器正常,再提高频率5HZ就要报警,我发现在停机后,电机连同皮带变速箱输出轴缓慢的倒转,这是什么现象?还有一点,电机以前启动不变音,现在超过5HZ就要变成低沉的震动的声音,我现在撑不住了,望各位高手,大侠指点迷津!我的不眠之夜呀!!!

网友A:
输出轴倒转说明你的负载特性很粘,普通变频器低速大扭矩启动肯定是不行的.当时你的电机也许输出功率只有几千瓦.有一种变频器是专用于低频重负载启动的,我忘了,你在去网上查一下,会有收获的.

网友B:
加大变频器的功率试试

网友C:
最好换成六极45KW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变频器尽量的不想换了,因为签合同了,电机换成六极的,作细电缆的时候转速又上不去了,我想换成四极75KW的可行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了一台六极55KW的电机,启动电流达到70A,很好!!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