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我用GX Developer学习三菱fx2n的编程,用GT Designer2学习f930触摸屏的编程,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程序下载到相应设备后计算机监控的plc内部继电器已经动作,但是触摸屏设定启动的报警画面怎么也不能触发弹出,请问各位我是否没设置对或者触摸屏软件没有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呵呵;

应当是你设的启动条件没有达到;

网友B:
可能是你监控对应的软元件设定有误

网友C:
察看程序是否有误

楼主:
需要如何设定?请讲详细点,我所学的都使出来了,觉得都设定好了,实在找不出别的错误了。可能是还有我不会的地方,老师们请赐教。

楼主:
没有人能帮我吗?基本的弹出画面我已经编好了,注释是设定的(1000 下料)工位,在报警记录窗口下连接的是plc里面设定的触发报警画面的m400继电器.请高手帮忙!

网友D:
触发条件没达到。

楼主:
还需要什么条件?能说说吗?

网友E:
地址对不对啊

楼主:
什么地址啊?我只在说明书上看到要编辑注释,用设置的plc里面的继电器触发注释了的画面,但至今也不行.......急啊!

楼主:
怎么没人能帮我吗?

网友F:
不知道你用的内部继电器是多少

网友F:
换个内部继电器试下.

楼主:
你说的内部继电器是触屏里的还是PLC里面的?我只知道用的PLC里是m400触屏里不知用继电器啊?

网友G:
要想弹出画面,要进行一些设置吧

楼主:
触摸屏编辑软件我都是用的默认的设置。

楼主:
工控网那么多能人,难道都不能帮我吗?我实在解决不了了,这几天没干别的,可还是不行.我看别人的程只是在plc里面设置一个m继电器在触摸屏的报警记录里登记就可以弹出报警画面,而我编的程序用同一台电脑灌入同一台plc和触摸屏,可我的怎么也不行.

楼主:
请问都需要哪些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