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

楼主(2008-09-09):
各位大虾:

我想用计算机进行远程控制CPU224 PLC ,用 MODBUS可以吗?

可以的话 我需要怎么做啊?   感觉一点摸不着头脑

能提供点相关资料吗??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编程是见两行MODBUS设置程序罢了.自己看编程手册.很好学的.

网友B:
可以,不过plc中需要modbus从站程序来支持

楼主:
主站 即PC 中是怎么控制的呢??

需要用什么软件还是????

我没做过就是不太明白PC用什么方法来控制PLC,怎么发命令,PLC采集的数据又怎么显示到PC中来!

网友C:
用MODBUS不行吧,S7-200仅支持MODBUS主站(客户端),不支持做从站(服务端),也就是

S7-200可以用485线访问 MODBUS节点,但它不能用MODBUS被人访问。

如果用高级语言访问S7-200,用S7-200的PC ACCESS1。0做OPC服务端,

高级语言做OPC客户端访问S7-200,我做的小项目成功操纵S7-200了,

但我不满意,我的OPC客户端方法不好,没有通用性,正在模仿VC++的方法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MODBUS不行吧,S7-200仅支持MODBUS主站(客户端),不支持做从站(服务端),也就是

S7-200可以用485线访问 MODBUS节点,但它不能用MODBUS被人访问。

如果用高级语言访问S7-200,用S7-200的PC ACCESS1。0做OPC服务端,

高级语言做OPC客户端访问S7-200,我做的小项目成功操纵S7-200了,

但我不满意,我的OPC客户端方法不好,没有通用性,正在模仿VC++的方法实现;

可以做modbus从站,不过plc中需要modbus从站程序来支持

网友C:
我发现我说错了,道歉!非常感谢楼主与楼上的提醒,我一直以为S7-200的MODBUS只能做主站(客户端),

这才知道它参做从站(服务端),就是说它能被高级语言作为调用接口。我一直用OPC接口,安装庞大的PC ACCESS1。0,

分发安装很麻烦,编程也很麻烦。用MODBUS的话,我就不分发OPC了,只用串行通讯就可实现!

    我翻开瘳常初的S7-200书,才发现书上很详细介绍了这方面的知识,楼主可以看看。

  我马上借回S7-200,试试编程方法。这可是我一个重要的收获,我新的工作就将是专门做人机界面,

一个好用的接口就是我的最大方便!

网友C:
PC机上用高级语言:VB,DELPHI,C++BUILDER,VC++,串行通讯的控件很多,最常用的是微软的MSCOMM32.ocx,

我刚做的小项目就是C++BUILDER访问一个485MODBUS/RTU的秤控制器,非常成功(自感觉)!

楼主的要求,主要在下位机上要编一点MODBUS应答程序,不会太长,资料好找!

网友C:
http://hi.baidu.com/wulh/blog/item/45965366d050fa20ab184cd2.html

楼主:
非常感谢 月夜 给予的帮助!!

网友D:
VB、VC、Delphi等+PPI协议或Modbus协议

楼主:
我现在就好像懂了点

但是好像又什么都不懂   郁闷

哪位能不能提供个例子给我学习学习啊!!!

网友C:
M区的存储器好象不能读,局限性就大了

网友C:
与PLC用MODBUS通讯成功,PLC能正确应答,

,很简单,照人家文章上做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