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210

楼主(2008-09-09):
我有一个类似的问题,用的是ACS800,当负载大的时候就报4210,必须把负载降低,电机运转后 才能提起。这是么缘故!?

网友A:
是不是起动转矩设定有点小呀,把起动转矩设大点试一下.再有看一下加速时间

网友B:
4210报的是过温故障。察看散热器上的积尘,清理下

楼主:
谢谢!

应该不是散热器的毛病!!

网友C(2008-10-10):
你的机器灰尘太多,散热不凉

网友D:
看看实际参数后 显示IGBT温度有多少

?有可能是通风散热

网友E(2009-04-01):
清理灰尘,检查风扇是否运转正常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确实是变频器内部灰尘太多的缘故,需要彻底清理,光从风道用电吹风是不行的,要卸开盖子彻底清理才行。

网友G(2009-08-20):
我在二重调试一台690V900KW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另用风扇通风.但负载不能大.

我发现就12脉侧的温度高.6脉侧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