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FD-B型变频器由S7-200PLC的模拟量控制频率的方法,谢谢!

楼主(2008-09-09):
请教VFD-B型变频器由PLC的模拟量控制频率的方法,具体的是西门子S7-200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EM232输出-10V到+10V的模拟信号给变频器的AUI点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请问PLC的程序语句怎么写,谢谢!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接的第一个模拟电压信号,给AQW0赋值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请问有没有对应的关系,或常数怎么计算.

网友B:
也想知道!谢谢

网友C:
呵呵;EM232如果装在CPU后面第一个位置的话,对应的地址为AQW0及AQW2;

将通道一的输出电压接到变频器上;

给AQW0赋值0~32000,对应的电压就是0~10V;

变频器对应就是0~最高频率;

网友D:
路过一下,楼上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E(2008-12-08):
不好意思,我是新菜鸟,请问下。

我怎么看到有的说变频器对应的频率是设定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网友F(2009-04-21):
可以给一下具体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