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楼主(2008-09-09):
请问各位大侠,VB用什么指令可以把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

网友A:
要自己做程序的.

网友B:
Function Hex2Dec(InputData As String) As Double
''
''  Converts Hexadecimal to Decimal
''
Dim I As Integer
Dim DecOut As Double
Dim Lenhex As Integer
Dim HexStep As Double

'' Zeroise the output
DecOut = 0

''  The length of the input
''
InputData = UCase(InputData)
Lenhex = Len(InputData)

''
''  Check to make sure its a valid Hex Number
''
For I = 1 To Lenhex

If IsNumeric(Mid(InputData, I, 1)) Then
  ''
  GoTo NumOk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A" Then
  GoTo NumOk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B" Then
  GoTo NumOk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C" Then
  GoTo NumOk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D" Then
  GoTo NumOk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E" Then
  GoTo NumOk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F" Then
  GoTo NumOk
Else
  MsgBox "Number given is not in Hex format", vbCritical
  Exit Function
End If

NumOk:
Next I

HexStep = 0

''
''
''  Convert the Number to Decimal
''
For I = Lenhex To 1 Step -1

HexStep = HexStep * 16
If HexStep = 0 Then
  HexStep = 1
End If

 Ifmid(InputData, I, 1) = "0" Then
   DecOut = DecOut + (0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1" Then
   DecOut = DecOut + (1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2" Then
   DecOut = DecOut + (2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3" Then
   DecOut = DecOut + (3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4" Then
   DecOut = DecOut + (4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5" Then
   DecOut = DecOut + (5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6" Then
   DecOut = DecOut + (6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7" Then
   DecOut = DecOut + (7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8" Then
   DecOut = DecOut + (8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9" Then
   DecOut = DecOut + (9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A" Then
   DecOut = DecOut + (10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B" Then
   DecOut = DecOut + (11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C" Then
   DecOut = DecOut + (12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D" Then
   DecOut = DecOut + (13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E" Then
   DecOut = DecOut + (14 * HexStep)
 ElseIfmid(InputData, I, 1) = "F" Then
   DecOut = DecOut + (15 * HexStep)
 Else
   MsgBox "Something is Screwed up, Wahhhhhhhhhhh", vbCritical
 End If

Next I

Hex2Dec = DecOut

eds:
End Function

不是我做的,网上的

网友C:
Vb程序比较容易的,你一定是个新手吧。慢慢学就上手了!但是编程一定要细心。

网友D:
程序还很长,很复杂。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楼主,我现在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用的是OMRON  C200HX的PLC ,我有开关指令发出到PLC时它会自动有返回数据,我现在不想读它的返回数据。因为有数据返回时,我用MSCOMM1.INPUT指令读到的DM区数据会变化一下。请问我怎样才能不接受它自动返回的数据?

网友E:
你不处理他如何?

网友F:
接收但不处理;或者接受后作一个确认,再进行别的数据处理,这更可靠

网友G:
HEX("&H" & "十六进制字符")

网友H:
CLng("&H"&"十六进制字符")

网友H:
CLng("&H"&"十六进制字符")  该函数返回十六进制的十进制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HEX("&H" & "十六进制字符")

正解

网友J(2008-12-25):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HEX("&H" & "十六进制字符")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