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次使用组态王的经历

楼主(2008-09-09):
首先声明:我写这篇帖子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国产品牌,只是为了指出它们的不足。

楼主:
 最近我们接到一个设备改造的单子,PLC是采用三菱A系列PLC

上位机原来是用的组态王6.03。我原来没用过组态王,但为了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所以我决定还用组态王,但用6.51版本,这样原来的运行锁还可以用。改造开始前,我先从网上下载了组态王6.51和开发版破解文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开始做项目,一切正常。

前几天把工控机从客户那里拿到了单位,将原来的WIN98操作系统重新装成了XP,装上组态王6.51,然后把自己做的项目传送到这台工控机上进行测试,没想到,在笔记本上运行得好好的工程居然在工控机上运行不起来,一旦我激活VIEW,则提示我TOUCHVEW错误,然后就退出组态王。

这时我就怀疑是不是系统装得有问题,于是决定重装XP系统,恶梦从此开始。

楼主:
当我又一次重新装完XP和组态王后,准备再次启动组态王时,结果这次组态王居然提示我无法找到运行锁?????
点击忽略进入组态王之后,结果还是无法运行项目,依然提示TOUCHVEW错误。
这时想到打组态王上海分公司技术支持的电话,为了帮助他们找到问题,我告诉了他们,说我的开发版是用的D版,而运行版是正版。结果技术支持马上告诉我,是由于破解的原因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只能买个正版开发锁然后重新做项目。
我打电话给他们销售,一个512点的开发锁要4.2K,最低价。
想想就这一个鸟项目,专门花4K多去买个开发工具,实在不值得,没办法,我只能找朋友借了一个开发锁装上,系统依然提示我找不到加密锁。

晕,我除了重装过系统没动过什么东西啊,打电话问组态王上海的技术支持,他们叫我查看计算机->属性->设备管理->。。中是否有不正常的设备,居然没有发现技术支持所说的设备,我立即想到是不是软件狗的驱动没装,重装一次驱动后,再启动组态王,再也没出现打不到加密狗的提示。呵呵,这就奇怪了,明明在每次装完组态王的时候,组态王都会弹出两个对话框,问我是不是要安装加密锁驱动文件和设备驱动,并且默认是要安装,我也选择安装了,但为什么却没装上呢?

加密锁的问题是解决了,但组态王还是没运行起来,我删除了所有的画面还是不行,没办法,我就把变量也删除了,说明一下,由于PLC是三菱的A系列CPU, 所以我就按组态王帮助文件中的要求选用了EZSOCKET协议,结果当删除完变量后,项目可以运行起来,可能问题就在这,于是我重新建了个项目,有画面,但就是没有变量,结果项目运行正常,当我只要建一个变量,协议用EZSOCKET,上面的现象马上会出现。问题的症节找到了,但具体原因是为什么呢?

再次打电话组态王技术支持,说了我发现的问题,并跟他们说我这次是用的正版开发锁,技术支持叫我把项目传给他,大约20多分钟后,技术支持告诉我,要我在装有组态王的机器上也装上三菱的编程软件,方可解决问题。吐血。。。。。。。,如果是需要安装三菱的编程软件,那为什么在帮助文件中不提示一下?所有的资料中都没的看到相关的信息,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打电话问组态王的技术支持,估计只有想破脑袋了。

随后,技术支持叫我把开发锁的序列号告诉他,我照办了,一会技术支持告诉我,说我的开发锁不是我们公司的,是我从别人公司借的,所以他们以后不好再给我提供技术帮助。我再次晕倒。。。。。

网友A:
呵呵,都要赚钱,用D版的肯定没有服务的

网友B:
用得多了,就知道了。你写出经历就是给大家做得好事啊。

网友C(2019-02-14):
用盗版的,还要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