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电AC110V60HZ时怎么办?

楼主(2008-09-09):
请问:如果照明电是AC110V60HZ,现要用我国标准的照明设备的话,应该怎么处理?

           是不是只需要加个输入变压器把电压抬高就可以了?需要考虑照明电的额定频率吗?不考虑额定频率的话,对照明设备有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A:
加个单相变频器

网友B:
在国内很少有这种电源。

网友C:
一般设备可以不用考虑频率,用变压器升压就可以了。

网友D:
对于照明设备,频率的影响不是很大,要是机电设备可就是要通过变频器的调节才能正常运行。至于电压只要加一个升压变压器升压就好了。次级的变压比要率高于220v防止因带负荷引起的电压下降的问题。

网友E:
加个变压器输出110就可以拉

网友F:
光是照明就没必要考虑频率的问题﹐加一个升压变压器

网友G:
呵呵;用变压器只是改变电压,频率是不能改变的;

另外变频器只适用于带电机负载;

网友H(2008-11-12):
可以选择特制变频电源,输入110V60HZ,输出50HZ

网友I:
光是照明就没必要考虑频率的问题

网友J:
普通的照明灯是没关系的,可用220V25W的灯,还是可以的。

网友K:
楼主有试功没有,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L:
大家还是没解释清楚啊?

这个问题得说明白220V50HZ与110V60HZ的区别啊!

网友M:
一般设备可以不用考虑频率,用变压器升压就可以

网友L:
大家还是没解释清楚啊?

网友N:
和灯具有关系。---------

网友O:
1、因为交流电的有效值只与正弦交流电的最大值有关,与频率无关;

2、所以,110v60HZ的白炽灯用110v50HZ的交流电源功率是一样的;

3、所以对50HZ交流电源,你只需用变压器降压到110v,白炽灯就可以正常使用;

4、但是像日光灯等灯具,存在电感式启动和电感降压限流的、与电源频率相关的灯具,只能工作在相适应的额定频率的交流电源下;

5、所以像日光灯等工作与频率相关的灯具,仅仅用变压器变压不能变频的设备是不行的;

网友P:
如果照明电是AC110V60HZ,我国标准照明设备中的普通电灯泡也是可以用的,什么都不用加,直接用

只不过实际功率变为灯泡额定功率的1/4了

网友G:
用变压器变出来电压是110V,不过频率还是50HZ,但应当可以使用;

网友L:
只不过实际功率变为灯泡额定功率的1/4了

网友O:
“只不过实际功率变为灯泡额定功率的1/4了 ”

1、普通电灯泡的额定功率与频率没有关系;

2、普通电灯泡的额定功率只与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有关系;

3、所以频率是50HZ、60HZ 不影响功率大小,只要电压都是110V ,功率一样;

4、说“实际功率变为灯泡额定功率的1/4了 ”是错误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只不过实际功率变为灯泡额定功率的1/4了 ”

1、普通电灯泡的额定功率与频率没有关系;

2、普通电灯泡的额定功率只与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有关系;

3、所以频率是50HZ、60HZ 不影响功率大小,只要电压都是110V ,功率一样;

4、说“实际功率变为灯泡额定功率的1/4了 ”是错误的!

第2点,“普通灯泡的额定功率只与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有关系”是不是该改为“普通灯泡的实际功率只与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有关系”

网友R:
加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