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铝导线联接应注意什么?

楼主(2008-09-09):
由于铜铝两种金属的化学性质不同,在接触处容易电化学腐蚀,日久会引起接触不良、导电率差或接头断裂,因此,铜铝导线的联接应使用铜铝接头,或铜铝压接管。铜铝母线联接时,可采用将铜母线镀锡再与铝母线联接的方法。

网友A:
现在有专门的铜铝过渡压接头.

网友B(2009-01-01):
干线和大电流设备会注意一些,电灯啊之类的一般不管它

网友C:
对 就是铜铝过渡压接头.

网友D:
到街上卖个铜铝转换的接头,一般的都有,否则,接头会发热的,

http://www.minyantech.com

不同材料会产生接触电压的.象半导体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到街上卖个铜铝转换的接头,一般的都有,否则,接头会发热的,

http://www.minyantech.com

不同材料会产生接触电压的.象半导体一样.

学习

网友F:
用铜铝转换的接头,一般的都有,否则,接头会发热的,

网友G:
用专门压接头··要求不是很严的要铝和铜拧紧即可

网友H:
有专门的铜铝过渡压接头, 铜线便宜了, 还是多用铜线吧,

网友I:
必须得镀锡或用铜铝过渡压接头,不然会出现化学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