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电气保护接地故障的防范

楼主(2008-09-09):
接地故障的防范      接地故障不同于一般的电气短路故障。而是带电导体通过金属材料与大地发生的短路故障。由于接地故障比较隐蔽,经常是多次火灾的起因,而且往往还伴随着接地故障而发生电击人身伤害事故。因此,为了住宅居住人员的安全,有必要加强对接地故障的防范。      不能随意更改按地系统。若原先采用的是TN-C—S系统(100KVA以上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为4欧,PE线接地电阻为10欧)改变为TT系统。当发生用电设备金属外壳单相接地短路时,由于PE线未按TT系统的接地电阻要求接地,必然使设备金属外壳带上较高的电压(理论计算达157V),从而发生间接电击事故。3.2严禁PE线与N线连接。若PE线与N线连接便成了TN—C系统,其不良后果前面已讨论过了。      每套住宅总电源进线断路器应具有漏电保护功能。除空调电源外,其他电源插座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通过两极保护分别起到防电气火灾和防电击的作用。住宅内家用电器通常由插座供电,电源插座上应安装额定电流不大于30MA的快速漏电保护器,以防止电击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而当发生电弧性接地故障时,由于电弧有很大阻抗,限制了接地故障电流,使断路器、熔断器不能及时切断电源,造成火灾。所以要在住宅的电源进线处安装额定动作电流为300MA的漏电保护器,井带有 0.15S的延时,可以避免电气火灾的发生(低于500MA的电弧能量尚不足以引燃起火)。       作等电位和局部等电位连接。等电位联结是防止触电危险的一项重要安全措施,它可大幅度地降低在接地放情况下人所遭受的接触电压。由分析结果可知,它比重复接地降低接触电压幅度的效果要好很多。这样,即使在接地故障保护失灵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在较大限度范围内消除触电伤亡事故。      (1)总等电位联结(NEB)。作用在于降低建筑物内间接接触电击的接触电压和不同金属部件间的电位差,并消除来自建筑物外经电气线路和各种金属管道引人的危险电压故障的危害。通过配线箱近旁的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接地母排),将卞列导电部分互相连通:进线配线箱的PE母排;公用设施的金属管道(如L、下水、热力、煤气等管道);建筑物金属结构钢筋;人工接地的接地极引线等。建筑物每一电源进线都应做总电位联结,每个总等电位联结板的端子应互相连通。      在做总等电位连接后,TN系统中的重复接地的接地极,已处在总等电位联结区之外,规定接地电阻值已无意义了。因为住宅用户全在总等电位联接区内,人身所能遇到因接地故障引起的接触电击电压由PE线的电压降决定,已和有无重复接地无关。建筑物的钢筋和各种公用设施的金属管道本身就是极良好的接地体(接地电阻不到1欧),已经起到了比重复接地更好的作用。通过分析,做等电位连接后,PE线上的电压降,仅为重复接地的1/3~l/4。      (2)局部等电位联接。卫生间因其特别潮湿的原因成为电击最大的场所。卫生间做局部等电位连接的目的,是在局部范围内将人体可同时触及的有可能同时出现危险电压差的不同导电部分再作一次联接,可使故障电流引起的电压降更小,接触电压低于接触的限压值。卫生间的局部等电位联接,将下列导电部分互相连通:PE母线或PE干线;公用设施的金属管道;建筑物的钢筋网和金属结构等部分。      电击人身伤害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出现了危险的间接接触电压。建筑物接地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接触电压,而现代住宅建筑施工中,须按规范要求进行等电位联结,这样便获得了相当低的接触电阻,极大地降低了接触电压。进行等电位联结后,还消除了建筑物外沿PE线窜入的危险故障电压,消除电磁场干扰,减少保护器动作不可靠所带来的危害以及防雷电等。另外,通常情况下,卫生间是电击危险最大的地方,因采用了局部等电位后,将身体有可能接触到的任何导电部分作了等电位连接,使故障电流引起的电压降更小。而且在《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中明确规定:卫生间内应改防溅插座;在淋浴区域内(淋浴区及深盆的沿0.6米内)严禁设置插座;换气扇接线盒应距地2.25米以上等措施,使住宅用户使用更为安全。

楼主:
新的《住宅设计规范》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总则中增加了“住宅设计应以人为核心”这一条,更充分考虑了住宅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