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种漏电保护器 故障点的速查方法

楼主(2008-09-09):
在日常用电管理中,许多农电工感到漏电保护器故障点难以查找,且占用了大量的工作时间。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了漏电保护器的4种速查方法,供农电工同行参考。 1 直观巡查法 直观巡查法就是巡视人员针对故障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对保护区域包括漏电保护器和被保护的线路设备等进行直观巡视,从而找出故障点。巡视时应着重对线路的转角、分支、交叉跨越等复杂地段和故障易发点进行检查。这种方法简便易行,适用于对明显故障点的查找,如导线断线落地、拉线与导线接触及错误接线等。2 试送投运法 此法主要查找漏电保护器自身的故障,而非外部故障。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切断电源,再将漏电保护器的零序互感器负荷侧引线全部拆除(二级、三级漏电保护器直接将出线拆除即可),再接通电源,若保护器仍然无法投运,则为漏电保护器自身故障,应给予更换或修理。如能正常运行,则保护器并无故障,再查找故障发生在配电盘中还是外线。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将各路出线或交流接触器负荷侧切断电源,若不能运行则是配电盘上有故障,应检查各路电气、仪表等设备是否绝缘良好,接线是否正确。如能正常运行,则说明配电盘上无故障。在确认故障发生在外线上以后,可采用分线排除法查找故障点。3 分线排除法 当确认故障点发生在外线时,可以按照“先主干、再分支、后末端”的顺序,断开低压电网的各条分支线路,仅对主干线进行试送电,若主干线无故障,那么主干线便能正常运行。然后,再将分支和末端投入运行。哪条线路投入运行时保护器发生动作,故障点就在哪条线路上,就可在此线路上集中查找故障点。4 数值比较法 数值比较法就是借助仪表对线路或设备进行测量,并把所测的数值与原数值进行比较,从而查出故障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线路中性线绝缘下降或设备中性线重复接地,容易引起总保护频繁跳闸,而二级保护器不跳闸。

楼主:
在解决二级保护器跳闸时,不应采取将相线与中性线对调的方法投运二级保护器,应及时将设备重复接地线拆除。

网友A:
方法还较多,不知道会不会适用。

网友B:
很好.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