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线的作用和常用的种类

楼主(2008-09-09):
在变电所中各级电压配电装置的连接,以及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和相应配电装置的连接,大都采用矩形或圆形截面的裸导线或绞线,这统称为母线。母线的作用是汇集、分配和传送电能。由于母线在运行中,有巨大的电能通过,短路时,承受着很大的发热和电动力效应,因此,必须合理的选用母线材料、截面形状和截面积以符合安全经济运行的要求。 母线按结构分为硬母线和软母线。硬母线又分为矩形母线和管形母线。 矩形母线一般使用于主变压器至配电室内,其优点是施工安装方便,运行中变化小,载流量大,但造价较高。 软母线用于室外,因空间大,导线有所摆动也不致于造成线间距离不够。软母线施工简便,造价低廉。 近年来,在变电所的设计中,对于35kV以上的母线,有采用铝合金材料制成的管形母线。这种母线结构,可以减小母线相间距离。结线清晰,维护量小,但母线固定金具比较复杂。

网友A:
母线方面的内容很少去接触。

网友B:
10kV以下配电线路上一般都不装设架空地线

因为10kV以下配电线路的绝缘强度一般都不高,如果在这种线路上装设架空地线,一旦架空地线上落雷,就容易从其接地引下线向配电线路发生"反击",不但起不到防止雷击的保护作用,相反还会引起雷害。此外,装设架空地线的费用也很大,所以在配电线路上一般都不装设架空地线。为什么10kV以下配电线路上一般都不装设架空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