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过热的原因及危险

楼主(2008-09-09):
(1)短路 短路时线路中的电流一般增加几倍至几十倍,急剧产生大量热能,这些热量可使导体的绝缘立即烧穿;假如热能传到四周的可燃物,可引起燃烧。发生短路的原因是设备的绝缘老化或受高温、潮湿、腐蚀作用而失去绝缘能力,或者在电气设备的安装中绝缘受到机械损伤。此外,雷击过电压击穿绝缘以及接线错误、碰壳等都可能造成短路故障。 (2)过载 设计时选用导线和设备不合理或载流超过额定值,都会引起设备过载发热。 (3)接触不良 导线接头连接不牢、活动触头接触不良、铜铝接头电解腐蚀都会导致过热。 (4)铁芯发热 变压器和电动机等设备的绝缘损坏或长时间过电压,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增加都会引起变压器和电动机的铁芯发热,从而易出现过热现象。 (5)散热不良 各种电气设备一般都有一定的散热或通风措施,若这些措施受到破坏,就可能造成设备过热。 (6)直接利用电流产生的热量工作的电灯和电炉等电器,若安装场所或使用不当,也可能过热。

楼主:
假如电气设备由于以上原因或其他原因过热而使导体温度升高,并加热四周可燃材料或物体,可能引起火灾。

网友A:
这类情况确实都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