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io控制在圆锥表面喷螺旋线

楼主(2008-09-09):
在一个梯形的桶子表面喷螺旋线,要求是螺旋线的粗细均匀,我想要实现这个功能应该要喷枪移动速度不变,相应的工件表面的线速度也要不变,,但这样好像也不行,因为两个速度不变的话,就不能保证螺旋线的导程一定了。现在我不知道怎样实现这样的三轴联动,三轴分别是喷枪的水平轴和垂直轴,还有就是带动桶转的旋转轴,望高手指导

网友A:
算法已经间接通过邮件发给你了.请查收.

网友B(2010-04-25):
如果圆台转,两个轴不久够了吗?

网友B:
TRIO十多任务的,设定好单位后

MOVE(AXIS0,AXIS1,AXIS2)

三个轴会议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