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气设备接点发热的原因

楼主(2008-09-09):
接点发热主要是因为接触电阻变大造成的。 1、设备大修时接头未拧紧,当电流通过后可能会发热,甚至发红、冒火、断线; 2、长期运行的铜铝接头,接触面没有镀银或没有挂锡的接头,因接触面严重氧化,电阻增大,也会成为发热点; 3、平时流经小电流的接点,因系统忽然变化,电流突增,导致接点发热; 4、系统发生短路故障,过电流使容量不足的接点或有缺陷的接点,发生瞬间冒火等。

网友A:
接点发热产生的故障率确实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