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电工知识复习资料

楼主(2008-09-09):
1、什麽叫电路?
电流所经过的路径叫电路。电路的组成一般由电源,负载和连接部分(导线,开关,熔断器)等组成。
2,什麽叫电源?
电源是一种将非电能转换成电能的装置。
3,什麽叫负载?
负载是取用电能的装置,也就是用电设备。
连接部分是用来连接电源与负载,构成电流通路的中间环节,是用来输送,分配和控制电能的。
4,电流的基本概念是什麽?
电荷有规则的定向流动,就形成电流,习惯上规定正电荷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实际方向。电流方向不变的电路称为直流电路。
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任一横截面的电量叫电流(强度),用符号I表示。
电流(强度)的单位是安培(A),大电流单位常用千安(KA)表示,小电流单位常用毫安(mA),微安(μA)表示。
1KA=1000A
1A=1000 mA
1 mA=1000μA
5,    电压的基本性质?
1)    两点间的电压具有惟一确定的数值。
2)    两点间的电压只与这两点的位置有关,与电荷移动的路径无关。
3)    电压有正,负之分,它与标志的参考电压方向有关。
4)    沿电路中任一闭合回路行走一圈,各段电压的和恒为零。
   电压的单位是伏特(V),根据不同的需要,也用千伏(KV),毫伏(mV)和微伏(μV)为单位。
1KV=1000V
1V=1000 mV
1mV=1000μV
6,    电阻的概念是什麽?
导体对电流起阻碍作用的能力称为电阻,用符号R表示,当电压为1伏,电流为1安时,导体的电阻即为1欧姆(Ω),常用的单位千欧(KΩ),兆欧(MΩ)。
1 MΩ=1000 KΩ
1 KΩ=1000Ω
7,    什麽是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
流过电路的电流与电路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而与该电路的电阻成反比,这个关系叫做欧姆定律。用公式表示为       I=U/R
式中:I——电流(A);U——电压(V);R——电阻(Ω)。
部分电路的欧姆定律反映了部分电路中电压,电流和电阻的相互关系,它是分析和计算部分电路的主要依据。
8,    什麽是全电路的欧姆定律?

图中r0是电源的内阻;当导线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时,负载电阻R就是外电路的电阻;E表示电源的电动势。S表示开关;I表示电流;U表示电源两端的电压。
当开关S闭和接通时,电路中将有电流流通,根据部分电路欧姆定律,在外电路负载电阻R上的电阻压降等于I×R=U,而在内电路中电源内阻r0上的电压降为U0=I×r0。
所以,全电路欧姆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为:
E=U+ U0=IR+I r0  式中电流I=E/(R+ r0)
式中:E——电源电势(V);R——外电路电阻(Ω);r0——电源内阻(Ω)。
全电路欧姆定律的定义是:在闭合回路中,电流的大小与电流的电动势成正比,而与整个电路的内外电阻之和成反比。
换句话讲,IR=E-I r0,即    U= E-I r0,该式表明电源两端的电压U要随电流的增加而下降。因为电流越大,电源内阻压降I r0也越大,所以电源两端输出的电压U就降低。电源都有内阻,内阻越大,随着电流的变化,电源输出电压的变化也越大。当电源的内阻很小(相对负载电阻而言)时,内阻压降可以忽略不计,则可认为U= E-I r0≈E,即电源的端电压近似等于电源的电动势。
9,    交流电的三要素是什麽?
最大值,周期(或频率),初相位。
10,提高功率因数的意义是什麽?
提高供电设备的利用率。
提高输电效率。
改善电压质量。
11,    什麽叫欠补偿?过补偿?完全补偿?
欠补偿表示电流I滞后电压U,电路呈感性负载时的工作状态。此时电路功率因数低,需要进行补偿。
过补偿表示电流I超前电压U,电路呈容性负载时的工作状态。此时电路电压升高,需要减少补偿或退出补偿。
完全补偿表示电压U与电流I同相,电路呈阻性负载时的工作状态。由于负载情况比较复杂,电路不可能达到完全补偿。

二,    配基础电工知识
1,    什麽是电力网?
由各种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和各种类型的变电所连接而成的网络叫电力网。
2,    电力网的分类?
电力网按其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不同,分为输电网和配电网两种类型。
输电网是以高电压甚至超高压将发电厂,变电所或变电所之间连接起来的送电网络,所以又可称为电力网中的主网架。
配电网是直接将电能送到用户的网络。
配电网的电压因用户的不同需要而又分为:
高压配电网(指35KV及以上电压);
中压配电网(10KV,6KV,3KV电压);
低压配电网(220V,380V电压)。
3,    本公司的电力网属于那种类型?
本公司的电力网均属于配电网类型。分为中压配电网(总降压站110KV/10KV);低压配电网(车间降压站10KV/380V)两种类型。
4,    变压器的调压方式?
变压器的调压方式分为无励磁调压和有载调压两种。
无励磁调压是在变压器一,二次侧都脱离电源的情况下,变换高压侧分接头来改变绕组匝数进行调压的。
有载调压是利用有载分接开关,在保证不切断负载电流的情况下,变换高压绕组分接头,来改变高压匝数进行调压的。
5,    本公司的变压器的调压方式?
总降压站110KV/10KV采用的是有载调压方式;
车间降压站10KV/380V采用的是无励磁调压方式。
6,    变压器的运行温度与温升范围有那些规定?
变压器绕组的极限工作温度为105℃(周围空气温度最高40℃时);

网友A:
初级电工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