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工考试复习题电工基础知识问答题

楼主(2008-09-09):
1、什么叫集映效应?
答:当交流电通过导线时,导线截面上各处电流分布不均匀,中心处电流密度小,而越靠近表面电流密度越大,这种电流分布不均匀的现象称为集肤效应(也称趋肤效应)。

2、什么叫涡流?涡流的产生有哪些害处?
答:当交流电流通过导线时,在导线周围会产生交变的磁场。交变磁场中的整块导体的内部会产生感应电流,由于这种感应电流在整块导体内部自成闭合回路,很象水的旋涡,所以称做涡流。涡流不但会白白损耗电能,使用电设备效率降低,而且会造成用电器(如变压器铁芯)发热,严重时将影响设备正常运行。

3、为什么采用高压输电?
答:在输送一定功率及输送距离一定的前提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这样可以带来如下的好处:(1)线路中流过的电流小,可以减小线路截面积,节约有色金属;(2)线路中流过的电流小,可减小线路中的功率损失和电压损失。

4、什么叫复杂电路?分析复杂电路的方法有哪些?
答:电路的作用是实现电能的传输和转换,信号的传递与处理。不同功能的电路复杂程度是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复杂电路,这种电路和负载不能用电阻的串、并联来筒化,使电路变成筒单的电路。另外,复杂电路中往往不止一个电源。
分析复杂电路的方法有:(1)支路电流法;(2)电源的等效变换;(3)迭加原理;(4)等效电源定理中的戴维南定理等。

5、什么是串联谐振现象?研究串联谐振有什么意义?产生串联谐振的条件是什么?谐振频率与电路参数的关系如何?串联谐振有什么特征?举例说明串联谐振在生产中的应用。
答:在 R、L、C 的串联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一般情况下 X L -X C ≠ 0 ,即 U、 I不同相,但适当调节 L、C或 f ,可使 X L =X C ,X L-X C =0 时,这时U与I同相,电路呈现电阻性, cos Φ =1 ,电路的这种现象称串联谐振现象。研究串联谐振的意义是:认识它、掌握它、利用它、防止它;具体来说是:认识谐振现象;掌握串联谐振产生的条件和它的特征;利用它为生产服务;防止它对电路中产生的危害。
产生串联谐振的条件是: X L =X C
串联谐振的特征:
(1)阻抗最小,电流最大, U、I同相
(2)电压关系: U R =U U L =U C
当 R 很大时,会出现 U L-U C »U ,所以串联谐振又称电压谐振。
串联谐振在生产中的应用:(1)在无线电系统中,常用串联谐振在 L、C 上获得较高的信号电压来进行选频;(2)由于串联谐振要在 L、C 中产生高压;可能造成击穿线圈或电容的危害,因此,在电力工程中应尽量避免串联谐振。

6、你对cosφ的认识如何?cosφ对电力系统有何影响?cosφ低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提高用户的cosφ?
答:对cosφ的认识:在直流电路中 P=UI ;而在交流电路中 P=UIcosφ,其中 U 、 I 为电压电流有效值,所以在交流电路中负载取用的有效功率产仅与电压、电流的有效值成正比,还与cosφ成正比,cosφ是决定功率的无单位因数,故称功率因数。
cos Φ对电力系统有如下的影响:
(1)cosφ低增加线路的电压损失和功率损失。
(2)cosφ低使发电设备不能充分利用,即利用率低。
由以上两方面的影响均可看出cosφ低,对国家经济是不利的,故供电部门非常重视这个参数。
工业上大量使用的是感性负载, X L 很大,如电动机、电焊机、感应电炉、变压器等都是感性很大的负载,容性负载是用得最少的负载,甚至没有使用容性负载。由于 X L 很大,也跟大,cosφ就很低。所以cosφ低的主要原因是工业上大量使用感性负载造成的。
提高用户的功率因数其方法是:在用户进线处或用户负载处并联电容器。

7、配电变压器为什么要将避雷器接地线、变压器外壳及低压侧中性线等三点接在一起?
  答:配电变压器高压侧的避雷器是用来保护高压统组的,当高压侧遭到雷击 时,大量的雷电流经过避雷器流入大地,在接地电阻上压降。把三点接在一起共同接地,可以避免接地电阻上的压降加到变压器的绝缘上去,(此时作用于变压器绝 橡上的过电压只是避雷器的残压)。这样共同接地也有缺点,因为接地电阻上的压隆会经中性点传到低压绕组上,从而在高压绕组感应出反变换电压,可能击穿变压 器高压绕组的中性点绝缘。所以在变压器的低压侧出线上安装一组低压避雷器或击穿保险器,这样不仅可以消除这种过电压,同时还可以防止低压线路雷击时,对低 压绕组的危害。当然,降低接地电阻,也可以减小反变换电压。

、为什么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设备接地,一部分设备接零?
答:为避免因电气设备的绝缘损坏而触电,需要接地保护或接零保护。
三相四线制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应采用接零 保护。这是因为当发生碰壳短路时,短路电流大,使保护装置可靠地迅速动作,而断开故障设备。如果采用接地保护,由于接地短路电流小,保护装置可能不动作, 设备外壳上将长期存在危险电压,这样是不安至的。如果一部分设备接地,一部分设备接零,那么一旦在采用接地保护的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接地短路电流流过变 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变压器零线上将有电压,采用接零保护的那些设备的外壳都将长时间带有危险电压,危及人身安全,因此,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不允许一部分 设备接地,一部分设备接零。但是,当采用统一接零保护有困难时,对于不接零的电气设备装设了能自动断开接地故障的继电保护装置,这部分设备还是可以采用接 地保护的。

网友A:
还能多提供些其它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