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欧姆龙CP1H编程问题

楼主(2008-09-09):
我用的欧姆龙的CP1H编程,用到模拟量,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压力通过PID计算转换为4-20mA的电流信号,然后输送到ATV61变频器的模拟端子,从而实现根据压力变化来调节变频器频率的目的,请教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本人邮箱287930101@qq.com,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用的是CP1H-XA自带的模拟量输入还是接了模拟量输入的扩展模块?还有,你的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电压还是电流,范围多少?

楼主:
咋没有人回应?????????????????????

楼主:
用的是自带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压力传感器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B:
0——6000对应4-20mA,然后再从PLC的设置里选择4-20mA的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首先应该在程序中设置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量程:输入为4-20ma,输出对应变频器,到底是4-20ma还是0-10v,请自己确认。其次在程序中进行数据的处理,最后直接输出到模拟量输出模块上whx8859@163.com

网友D:
就是这样的思路,看看手册,自己做吧,没有人会给你一个完整的程序的。

网友E(2008-11-11):
就是这样的思路,看看手册,自己做吧,没有人会给你一个完整的程序的

网友F(2009-05-14):
你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写个PID程序

网友G:
CP1H有PID指令,直接使用就可以。

网友H:
可以参考CP1H的编程手册.

网友I(2009-09-18):
先转化为0-10V模拟电压吧,最大压力的时候PLC记录一次,最少压力的时候PLC在记录一次....想办法去计算出一公斤的力需要的模拟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