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2初始话脉冲触点a

楼主(2008-09-09):
LD  M8002

MOV K9 D500

MOV K8 D502

在程序中是什么意思?

D500和D502只在这里使用了一次...

把K9 K8分别写入D500 D50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PLC运行时,来个运行脉冲1将9写入D500,8写入D502哈

网友B:
呵呵;

M8002只有每次PLC起动时运行接通第一个扫描周期;

所以上面的语句只在PLC运行时将K9 K8分别写入D500 D502一次;

网友C:
m8002就是plc出示脉搏a接点,在plc运行的瞬间,此接点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属于plc特殊继电器

网友D:
特殊继电器在买plc送的说明书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去下一个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我知道特殊继电器的意思,不明白的就是把K9 K8分别写入D500 D502有什么用

网友B:
呵呵;写入后D500内就是9;

D502就是8;

不过一般程序中可能会对其赋值;

这个相当于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写入后D500内就是9;

D502就是8;

不过一般程序中可能会对其赋值;

这个相当于初始值;

我知道是对D500,D502赋值,但是程序赋值后就没有再调用果D500,D502,这在整个程序中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E:
这些东西都是基础,应该先自己找资料。